楼主(2019-10-02):
刚开始上电报14,测是模块问题,拆了模块后,静态测驱动电压上桥W相负压只有4V其它两路有负压9V。启动后W相还是负压4V,其它两相跳动在1V和4V之间,请问大神这种情况是那些元件容易坏

网友A:
看这种情况,W相应该是没有输出,换驱动光耦【功率器件】试试,另外负压也不对,换稳压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启动后另外两相正压不停的跳动,这点从何查起呢,

网友B:
应该是驱动不良,仔细查下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再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W相问题已近找到,是铜箔断了接上后上桥三路电压都正常了,但是三相从1V到5V的波动,量了稳压三极管都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没有模块的问题,,求解,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