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监控出现误差的问题

楼主(2019-10-02):
指令脉冲总和,走一个循环会偏移2—3个脉冲,多有几个循环就累积的更多的脉冲,实际位置也确实有偏差的,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有干扰?

楼主:
这位师傅,遇到过吗?

网友B: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这给速度肯定没有关系

网友C:
累计误差,楼主的一个脉冲式多少毫米,另外楼主的伺服电机,是否带有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累计误差,楼主的一个脉冲式多少毫米,另外楼主的伺服电机,是否带有减速机。
2000个脉冲一转,螺距10mm,直接驱动丝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累计误差,楼主的一个脉冲式多少毫米,另外楼主的伺服电机,是否带有减速机。
2000个脉冲一转,螺距10mm,直接驱动丝杆
1.检查联轴器是否松动
2.加的到4000或者6000,8000脉冲数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累计误差,楼主的一个脉冲式多少毫米,另外楼主的伺服电机,是否带有减速机。
2000个脉冲一转,螺距10mm,直接驱动丝杆
1.检查联轴器是否松动
2.加的到4000或者6000,8000脉冲数一圈
你是说用稀释误差的办法,关键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也不是每次都会多脉冲,有时也不会,奇怪

网友D:
检查下机械结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异响,用软件波形监视看下有没有干扰,有没有共振,只能这样排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累计误差,楼主的一个脉冲式多少毫米,另外楼主的伺服电机,是否带有减速机。
2000个脉冲一转,螺距10mm,直接驱动丝杆
1.检查联轴器是否松动
2.加的到4000或者6000,8000脉冲数一圈
你是说用稀释误差的办法,关键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也不是每次都会多脉冲,有时也不会,奇怪
检查机械是不是松动。
在线监控一下工作波形,看看是不是有干扰,或者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机械结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异响,用软件波形监视看下有没有干扰,有没有共振,只能这样排除了
请赐教波形图监控干扰与共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