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盘清理

楼主(2019-10-02):
大家好,这里请教个题外问题:我的笔记本WIN10系统的,查看了C盘里所有文件一共才80多G,我的C盘内存127G呢,,怎么就满了呢?还有40多G的内存去哪了?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是128G的SSD?硬盘的容量与系统内存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如果你的C盘分区128G,但你只是用了80G,应该不会显示满的,能否上个图看看显示什么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你要什么截图呢,打开“我的电脑”,C盘显红色。

网友C:
系统盘上会有一些temp文件及缓存文件,这些一般是隐藏文件。所以要么用分区工具将系统盘扩大,要么卸载一些大软件,如博图V15,重新安装时将安装位置改在其他分区。其实改在其他位置也会向系统盘拷文件的。只是少一些。最好是系统盘只是系统盘,单设软件安装盘,单设文件盘。这样的好处是一旦重装系统不用担心会格掉重要文件。

网友D:
估计可能有1、休眠文件占用了硬盘空间,win10为了能快速启动,把系统映射到休眠文件里,这个如果有的话应该不小。
方法见链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275f6ba43c9ade33d756739.html
2.是更新文件占用了空间。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win10_article_48869.html
以上都是猜测,楼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E:
1 关闭备份
2 将临时文件清理掉
3 建议C盘只安装系统,其他软件单独安装到一个硬盘分区
4 还有就是楼上版主的方法将休眠映射重新设置

网友F:
硬件属性里查看下;

网友G:
虚拟内存的页面文件占用内存容量*2,休眠文件占用几个G,所以装完系统后取消虚拟内存,删除休眠文件

网友H:
硬盘128g真正能用的120g都不到,你显示80g应该还有空余硬盘空间,不过平时使用后垃圾文件会越来越多,借助软件清理效果也不佳,最好的办法是在新系统安装好,经常用的软件安装好后立即备份系统,感觉系统运行速度变慢或者C盘容量过大的时候恢复系统……

网友I:
有隐藏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