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2):
如图,经典案例; 大旋转台连续转动,同时带动4个从动小旋转台转动;每90度一个工位,外部有像头拍照主旋转台上有多个光电,电缸,气缸等等元器件;
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旋转台上的这些动力电缆,信号电缆,气管等如何
对接地面静止的电控柜?

网友A:
题目漏掉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工作台是否要做360度的旋转,如果不是360度转,好办,预留足够的管线长度软管护套就可以。如果做圆周旋转,气管可以用旋转接头,电力也可以考虑旋转滑环,小的信号控制就考虑用无线传输吧,现在部分的PLC也有相关的模块来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连续转动的,你说的方案也不是不可以,电源部分确实我们考虑用了电滑环,气动部分我们考虑用了气滑环,信号线部分太多了,用电滑环不太好安装的;
 其实对于信号线部分可以直接走线的,虽然转台连续旋转,连接到地面的电控柜也是可以直接走线的,能够做到不缠绕。但仅限于信号线部分,电源部分由于转动摩擦,是不敢设计直接走线的。

网友B:
360度连续旋转还可以走直线,不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由于题目是要求连续做圆周转动,我的方案是气可以考虑用气的旋转接头,再在转台上做一个电控柜,配一个PLC,电源用24的,这样的话24电源可以通过电气旋转接头来供电,PLC电源再并接一组24的电池,防止电气旋转接头由于接触不良造成的死机,PLC和主柜的通讯通过无线方式实现

网友C:
垂直轴不是中空吗,从中间走也可以啊。

网友D: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针对这种转台的滑环电缆连接器,各式各样。强电的和弱电的都有。问题不难解决呀。

网友E:
导电滑环,气动旋转接头

网友F:
这种我有做过,8个伺服马达外加一些IO。早期把驱动器放外面,故障率高,后来把驱动器放里面,走ETHERCAT总线,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