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2):
达风系统的数控车床,外挂编码器测速,冷机状态下转速是正常的误差只有几转,但是运行3个小时左右转速就会往上加30转左右,然后我

把变频器的频率降下去3赫兹转速就正常了,结果第二天一运行又少了30转,不管是设置500转还是1000转都会少30转左右干了这么多年第

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这个建议检查一下你的控制系统的,似乎和工作温度有关,可否考虑加强系统的冷却环境?

网友B:
检查皮带的松紧度

网友C:
没有用带PG反馈的矢量控制模式吧?

网友D:
外挂编码器测速测的是哪个位置?电机与转动部分是什么传动方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估计编码器和电机应该是同轴通过联轴器链接,应该不会通过同步带来链接

网友E:
外挂编码器?就是说,编码器的信号没有进入变频器去闭环控制转速?那转速差就完全可能了。异步电机的滑差没做补偿?

网友F:
数控车床,外挂编码器应该是接入数控系统中,系统给变频器一个模拟电压来控制转速。正常的时候变频器频率和转速高了之后频率是否一致,频率一致只能是认为机床连续运行后轴承位置有温升,润滑更好了,阻力小了,转速自然会高一点。再者高了30转也不影响产品的加工,机床也是低端机床,看配置的系统便知。

网友C:
对转速精度要求高的话,变频器使用带PG反馈功能的型号,另配一张PG卡(有些变频器会集成在主板上),一个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