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加热盘识别请教!

楼主(2019-10-02):
(无正文)

楼主:
电磁炉控制主板有个识别信号反馈,识别电路末端是个阻容电路,加热盘上有个识别区域用硅胶密封,里头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请教大神有什么方法屏蔽掉识别功能照样使用?

楼主:
识别功能就是这个电磁炉只能用专配的锅,别人的锅放上不加热,主板到小板总共才4条线,有两条经100欧电阻到主板CPU,应该是信号反馈,还有条是GND,剩下电源12V,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识别功能就是这个电磁炉只能用专配的锅,别人的锅放上不加热,主板到小板总共才4条线,有两条经100欧电阻到主板CPU,还有条是GND,剩下应该是5V,这个是什么原理?
别人的锅都不行,是不是锅里还有什么机关

网友B:
那个锅什么模样

楼主:
锅的中心是金属,四周是塑料,在塑料里用硅胶不知埋了什么东西。

网友C:
电磁炉哪里有这么复杂啊,基本只要是铁的就可以识别,识别原理找一下度娘就很清楚了,识别的作用是判断加热盘上是否存在锅,线圈中心还有温度传感器,防止空烧造成超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三角形标志下方是感应区,感应区今天用砂轮切开,并没有发现埋什么装置,什么都没有,仔细看接收板看出了端倪,接收板背面有3匝绕组!

楼主:
回复 楼主:
锡箔纸包裹的夹心圆盘是发热盘,外表面是塑料把发热盘支撑悬空起来。

网友D:
锅是做什么用的?多上几张锅的图片,大家能搞明白才能帮你!

楼主:
接收板应该是接受磁场的。

网友E:
这个不是家用电磁炉吧?没见过

网友F:
中间的元件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检锅用的,就是看有没有锅放在上面。另一个是高温保护用的,防止面板高温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末端带3匝绕组的小板应该就是检锅用的,中间带晶振的小板有个单片机,型号为PIC16F648A ,648A的8脚与9脚发出信号直接各自经100欧电阻反馈到主板CPU ,反馈的信号估计是脉冲信号,CPU检测脉冲个数进行检锅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