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2):
如题,我看网上浪涌保护器的规格,一般只列出,电压,浪涌电流,时间等参数,没提到平常运行时的功率要求。是不是浪涌保护器不需要考虑功率?只要电压匹配上就可以用?

网友A:
看EP精灵选型也就是电压和电流

网友B:
目前好像无法定论,大于使用功率不现实太小没用,没有权威解释,也不可能有,

楼主:
所以有些奇怪,如果功率很大的电源,真不知怎么选了

网友C:
大的方面,从设计角度讲跟你的建筑物的类型及雷击损害的类型和损害来源、供电系统类型有关系;
直接点说,选型角度来讲,跟要求的试验级别、电压保护水平、最大和标称放电电流等有关系,当然还有电网电压和频率。

网友D:
这个如果是大功率线路,单纯靠浪涌保护器那个就是屁话(不过避雷器本身也是浪涌保护器)!

浪涌保护器只能在一定范围降低过电压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