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2):
上面的那块板没有电,是不是要把后面的接口那的金手指短接下啊?有哪位师傅知道吗

网友A:
ABB整流单元 一般是半可控整流,一半是整流管,一半是可控整流管。侧整流管用平常的测量二极管的办法就可以了,测可控二极管与测可控硅的办法相通,在阳极与K极【控制极】之间加以适当电压时。可控整流管导通。其他与测二极管相同。

网友B:
需要用DSSB-01C连接测试的

楼主(2020-03-29):
求版主删除此主题帖,这贴没用了,另外感谢numde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