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3):
设备升级改造,160KW电机更换为200KW电机,没有重新布线,在原有电机150mm的电缆基础上又放了一根50mm的打算并联使用,原来一直担心电流分配的问题,担心50mm的线超流,结果一启动变频器就报警2340: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把50的电缆解掉,不再报警。这样电缆并联使用不允许吗?

网友A:
貌似不允许这样不同线径的电缆并联使用,易引起电流分配不均而导致电缆过热损坏。供参考

网友B:
智商欠费!!

网友C:
可以这样接的,但是你应该是线接错了。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允许这样不同线径的电缆并联使用,易引起电流分配不均而导致电缆过热损坏。供参考
150平的线走的电流大,50平的线走的电流小,又不是150和50平各走一半电流,怎么会损坏电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允许吗,再放一根185的,太费劲了,才考虑并一根50的试试,之前只担心电流分配的问题,到没考虑变频器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听说的因为线的阻值问题,电流分配不一定像我们理想的那样,细线可能会过流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考虑过了,仔细排查了,线没接错,不存在短路的现象,手册上是这样说的,检查电机电缆中是否有功率补偿器或浪涌吸收装置,我感觉还是两根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电缆并联使用,使变频器检测出问题动作

网友D:
距离不是很远就是用150都没问题啊,干嘛还要再并接一条50线?难道你的距离有100多米?并接电缆要同线径同长度,线耳还要打一个,一般不建议并线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150的电缆是为原来160KW电机准备的,发热比较严重,变频器电机距离80米,现在就只用的150的,准备加大功率,换的200KW的电机,担心夏天线受不了,所以。虽然只80米,但是桥架比较曲折,所以就没换185的线,就敷了一根50的试试。变频器报警,没办法拆掉50的,先用的150的,暂时不往上提频率先用着。

网友E:
如果并联,必须同型号、同规格、同长度、同敷设方式,双拼电缆是要平均分担负荷电流的,详见IEC60364-5-523

楼主:
回复 网友E:
200KW,52HZ运行,运行电流380-390,感觉150的线吃力,这样看来除了重新放一根185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F:
电缆并联是有讲究的,如何接线给个示意图共享一下?另外,电机升级了,变频器升级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提问时上传报警的截图都没有显示,就不传图片了。因为电机没到货,先更换的200KW变频器,200KW的变频器带着160KW的电机工作了两周,电机到货后,把160KW电机更换为200KW的,变频器电机参数也改为200KW的,并重新敷设一根50的电缆,150和50电缆两端都是黄绿红压接在一块,一开变频器就报警.拆掉50的线后正常。现在打算更换为185的电缆。

网友F:
还是换线了?嘻嘻。这样更彻底哈。

网友G:
楼主来确认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变频器开的是DTC模式吧?

网友B:
电缆并联的规矩是同平方同长度!

网友H:
80米接近100米了,超过50米要加电抗的,50mm的线缆这么远距离,报警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