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森兰sb70问题

楼主(2019-10-03):
森兰变频器sb70 2.2kw炸机,发现三个二极管坏了,不知道型号,图片上z4位置的玻璃管和z6z7位置的丝印202zja二极管。请教各位了

网友A:
Z4大概率是10V也许是8V,Z6Z7类比!

网友B:
应该是HZU20-B2,

网友C:
18V稳压管。代替

网友D:
稳压管 取值范围【上管】不大于18V;下管不大于10V。也有取15v的,这与驱动电路有关,此种驱动电路正负电压为+-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