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M1A-AD041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10-03):
主机CP1E-N30DR-A 模拟量模块CPM1A-AD041(采集模块只接了第一路,PT100的温度传感器,其他三路都为空)
测量范围-20~150℃
传感器的量程具体多少忘记了 大概就是-50~350之间
按照资料写的上面的程序,实际数值应该在28左右,但是显示数值师452.2(触摸屏里的显示,设置数值类型为有符号十进制数,)
请教大咖们帮忙看下错在哪里了

网友A:
参数好像给错了,传感器不是-20~150℃,没体现出来

网友A:
ARP控制字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好像给错了,传感器不是-20~150℃,没体现出来
有可能是传感器的量程弄错了,因为这个传感器的具体量程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P控制字是错的
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B:
传感器的输入量程及输出信号先确认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P控制字是错的
能详细说下么
D100数据是前边MOV 2 D100得到的,这里的2是传感器接口,你说这控制字是不是错了

网友A:
再一个,D100有重复使用吗?
MOV指令里2=FA9 D100为什么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初学者,对指令不怎么理解,这个是按照教程的
还请您详细赐教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设定温度范围-50~150的时候 这个-50 怎么输入呢
有偿求大神帮我写这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