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显示器TP04G-BL-CU

楼主(2019-10-03):
还是无法读取,无法找到驱动软件,还是另有问题这是一根打印机的线,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连开三个帖子问一个问题,有点粗鲁了
驱动没装上,肯定通讯不上
台达屏没用过,不过一般软件会自带驱动的,重新更新驱动然后选择从本地磁盘更新,路径选择你文本软件的安装文件夹。如果不行再换成文本软件的安装包文件夹。

楼主:
因为我见这个出现显示出错了,以为没有加戴上呢!所以才岀现三次。这个我用是TP04G-BL-C型的他原本无打印机口,我CU是有打印机口的,台达无CU型的资料,所以才岀现无法加装驱动

网友B:
移贴:
卢学斌:提示没有驱动,驱动没有安装,这么明白了。

网友C:
有些文本屏是不能上传数据的

楼主:
不是说这个台达的文本屏是可以上传数据的

网友D:
信捷的及国产的MD204文本都没上载功能;
台达的文本是支持上传的,前提是没加密或你手上有密码;

楼主:
谢谢各位!台达的usB驱动在台达资料下载TP04G-BL-c第一格就有。谢谢各位了!已经下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