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这个是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上的不知叫什么东西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9-10-04):
各位前辈这个是国外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上的不知叫什么东西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A:
这是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等离子割炬上面的弧压调高吧?

网友B:
太模糊了看不清,型号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是国外的东西

网友C:
按产品上的英文Proma查不出什么信息。你应该把图片照清楚。你可以品牌,型号,序列号,产地等信息百度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把图片拍清晰一点 我帮你分析一下 我专业做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 或许可以帮助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