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4):
国庆无聊把262背回家玩玩
继续一些无聊的测试..
一个是同步plc时间的时候.勾选和不勾选那个"以utc写入"时间会差6个小时

这个utc是什么意思啊?
在设置的时候.两个以太网的IP号段.和上面那个combus的号段都不能冲突.
我连的PLC运行.但是输入跟输出那里还是红色三角号
不知道为什么.但后面显示的值是对的..

有没有人解惑一下
还有262的web登录功能..

并没有弹出来那个登录页面
而且不知道默认的登录账号跟密码是什么
变频器类似的页面是  admin  在铭牌上的8位密码
                   guest guest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在线帮助实在是难受用着.

还有,系统时间是什么变量?还是需要指令读取一下?

网友A:
地球分为24个时区,而北京时间是东8区。

而UTC(通用协调时)是在国际无线电场合为了统一时间,它和格林尼治(GMT)时间一样,和英国伦敦本地时间也一样,因此北京时间和它相差8小时,如果您有发送Email的经验,您会发现邮件头的Date标记会有这样的一行:
Date: Fri, 08 Nov 2002 09:42:22 +0800说明这封邮件的发送时区是东8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B:
对,就是标准时间和当地时间的区别,差几个小时取决于你计算机的时区设置,按说你要是北京时间,应该差8个小时啊。。。web访问的密码在安全控制的用户和组设置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没弹出来web登陆的页面根本就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厉害厉害,我刚百度了下UTC,是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的缩写。

网友D:
M262用哪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又去百度了一下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  学了个新词   协调世界时    是不是<我和我的祖国>里,回归章节里面那个领导说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Machine Expert V1.1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935
这个网页里有介绍

网友E:
默认用户名是:Anonymous 没有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网页登陆那个页面就没出来...
应该是用IP+什么啊?

还有就是我这台PLC,用usb竟然扫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usb也需要扫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来讲..usb是最稳妥的连接方式...因为不用考虑任何参数设置
但是我拿到手这台262 usb就是没有反应...
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