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与触摸屏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9-10-04):
用的是仿真连接的我做好PLC的变量和触摸屏的图的连接后以又加了两个图形和之前的变量关连后确没有反应
最后的电机图形就是新加的

楼主:
上面图形图标在我点启动后能显示运行我设置了不同的颜色。。PLC与仿真连接也没问题

网友A:
按下,置置位,松开,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置置位,松开,复复位
这个都设置好了没有问题的,就是关连的那个电机没有反应。。

网友B:
楼主是想实现,电机转动,在触摸屏上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实现,电机转动,在触摸屏上对吗?
不是,只是想实现电机运行时改变颜色。。

网友C:
还是设置问题 背景色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