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磁阀

楼主(2019-10-04):
设备配套,要求其中一个直流24伏四分水电磁阀断电后维持1.5-2秒,不能再搞什么延时电路了,并电容行吗?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可是电容容量不好确定啊?

楼主:
470/1000vf/100v   1-3秒之间应该差不多,

网友B:
那你找一个试试,我觉得不行。电容放电太快。

网友C:
恐怕要法拉极

网友D:
如果电容用的太大还不如加个时间继电器,价格与体积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控制上还更精准又可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容用的太大还不如加个时间继电器,价格与体积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控制上还更精准又可调

他这个肯定又是关总电源后要有延时之类。

网友F:
   加个延时断电继电器成本并不高,电容通电瞬间的电流冲击也会带来麻烦。

楼主:
问题已解决  4700

楼主:
  用它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它解决的,
你等着经常跑去处理问题吧!!!!!

网友H:
如果是plc触点直接带电磁阀建议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否则触点易损

网友I:
如果用PLC,加个PLC延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用PLC,加个PLC延时就可以了
,是用电容解决的,

网友J:
搞那么多电容,还不如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K:
时间继电器+1
电容,怕上面触点受不了

楼主:
是搞试验。确认容量后,会换成一个小体积的。

网友L:
都用PLC了怎么不直接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它解决的,
你等着经常跑去处理问题吧!!!!!
哪里有问题请讲出来,

网友M:
并一个2A的二极管 注意二极管方向

网友N:
这一串看着好热闹。
电磁阀启停频繁吗?
PLC驱动中继然后带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一串看着好热闹。
电磁阀启停频繁吗?
PLC驱动中继然后带电磁阀?
就是公共场合卫生间基本就是每个电磁阀工作3-4秒停几分钟重复

网友O:
就怕以后换个人检查不知道啊哈,你自己知道的换个电容就可以了哈。

网友P:
并电容达不到1-3秒的延时效果。加个时间继电器稳妥些。

网友Q:
继电器延时我做过(给线圈并接电容),你这个电磁阀除非功率很小(电阻大),否则法拉级电容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Q:
继电器延时我做过(给线圈并接电容),你这个电磁阀除非功率很小(电阻大),否则法拉级电容不好玩
我用4700能维持两秒左右。已经满足要求。

网友R:
单独串电阻对电容充电,电容再串二极管并线圈,这样更合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请讲出来,

这种直接以电容的充放电作延时,很容易因电容容量变化致使延时时间变化造成动作失误失效,特别是电解电容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看你并联那么多个电解电容才达到所需的延时时间)。

当年我曾经在线圈两侧并联电容以解决别人因电路设计不足造成触点竞争,就出现过用不久就失效的现象。

网友S:
24V的直流电磁阀线圈,用到4分管的水阀上,如果你在电磁阀上并接电容,假如你电容的电压选50V的,电容的容量也是不小的,接通电磁阀的继电器触点要比计算的大的多才可以,方案好像简单,后期维护工作不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请讲出来,

这种直接以电容的充放电作延时,很容易因电容容量变化致使延时时间变化造成动作失误失效,特别是电解电容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看你并联那么多个电解电容才达到所需的延时时间)。

当年我曾经在线圈两侧并联电容以解决别人因电路设计不足造成触点竞争,就出现过用不久就失效的现象。
电磁阀是直流24伏,配一个耐压4700/100伏的不会有啥问题吧,不知道对开关电源有没有影响

网友T:
有一种延时电磁阀,不知道是不是断电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R:
单独串电阻对电容充电,电容再串二极管并线圈,这样更合理。
能画一下图吗 电阻,电容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请讲出来,

这种直接以电容的充放电作延时,很容易因电容容量变化致使延时时间变化造成动作失误失效,特别是电解电容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看你并联那么多个电解电容才达到所需的延时时间)。

当年我曾经在线圈两侧并联电容以解决别人因电路设计不足造成触点竞争,就出现过用不久就失效的现象。
电磁阀是直流24伏,配一个耐压4700/100伏的不会有啥问题吧,不知道对开关电源有没有影响
还是像上面哪位盆友说的单独充电比较好,直接并联是不是有产生谐振的可能?

网友U:
如果量大,考虑以后维护,是否能用555集成块加电容三极管等搭个延时电路更可靠呢?

网友R:
电磁阀在供电的时候,通过电阻或者ntc对电容充电,供电断开的时候电容通过二极管对电磁阀放电。这样做只是为了延长触点和电容寿命,和你直接并电容比起来更合理,但并不是最好。

网友C:
为什么不从控制电路上解决延时断开?
是公共场合卫生间那部分,洗手池,还是便池,都有现成的配套产品,那儿还要这样改作。

楼主:
刚才图发错了  经常停不了车,不知啥原因?

网友C:
找电磁阀算账
把T1延时点与瞬动点串起来试试。

楼主:
  最近来新疆处理这些问题,,,发帖都乱了,找不着北了,,想让它断电后维持1-3秒吸合状态,是这样吗?方便标注一下规格,

网友C:
如果电磁阀的改造就是应用在上边电路,让T1,T3多延时1-3秒不就完了,何必死扣那个断电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磁阀的改造就是应用在上边电路,让T1,T3多延时1-3秒不就完了,何必死扣那个断电延时。
每组三只时间继电器,最多11组在一起太麻烦了,我想少用一只,不用T3自动停止后T1能维持1-3秒左右。

网友C:
那点麻烦,配线?自找的,为什么不用PLC?

网友C:
这个时序没画错吧,少用一个定时器?新的时序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点麻烦,配线?自找的,为什么不用PLC?
用了 每组890  11组快一万了每年都坏坏一次一两千这样做11组一共6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序没画错吧,少用一个定时器?新的时序啥样
是这个波型

楼主:
   经过120多次连续模拟通断试验,延时两秒满足要求,电源电磁阀安全 没问题

楼主:
焦头烂额,,,,直流24V负载电流1.3安培。我想让他保持在60到80毫安之间,需要串一个多大的电阻。急!!!!

楼主:
焦头烂额,,,,直流24V负载电流1.3安培。我想让他保持在60到80毫安之间,需要串一个多大的电阻。急!!!!30欧4瓦行吗

网友C:
又在给自己找麻烦啊
人家正常吃一个馒头,你只给半个,能好好干活?

电磁阀保持?你可以找找,那个做接触器保持的网友,他发过专利产品帖子,具体哪天的暂时没找到。抱歉

网友S:
看到楼主的配的盘的图,还是用PLC吧,国产版的便宜,就算更换也是很快的,现在有很多接线是可以整排拆装的,完全是防呆安装模式

网友K:
节约归己吗?

如果不是建议用PLC,国产单片机做的工控板也不贵,几十块钱。逻辑也随便改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到楼主的配的盘的图,还是用PLC吧,国产版的便宜,就算更换也是很快的,现在有很多接线是可以整排拆装的,完全是防呆安装模式
准备搞一下PLC,目前先解决一下暂时出现的应急,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网友V:
搞个变压器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在给自己找麻烦啊
人家正常吃一个馒头,你只给半个,能好好干活?

电磁阀保持?你可以找找,那个做接触器保持的网友,他发过专利产品帖子,具体哪天的暂时没找到。抱歉
以前没注意这些,,现在我也找不到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抽空再刨
对于很在意成本的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请讲出来,

这种直接以电容的充放电作延时,很容易因电容容量变化致使延时时间变化造成动作失误失效,特别是电解电容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看你并联那么多个电解电容才达到所需的延时时间)。

当年我曾经在线圈两侧并联电容以解决别人因电路设计不足造成触点竞争,就出现过用不久就失效的现象。
这是电容质量问题,使用时间不长就减小容量了。选用高质量的电容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W:
楼主你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看的我一头雾水。是不是把你这个项目详细介绍一下,目前存在那些问题?最终要达到什么要求?如果仅是解决电磁阀延时问题,可以并联电容。但若电磁阀受继电器控制,在继电器线圈上并电容同样达到目的并且电容很小。当然如果条件所限,只能在电磁阀上并电容,由于4700电容较大通电时冲击电流很大,因在电容上串联适当电阻后再并在电磁阀上。由电阻来限制冲击电流,而电磁阀的维持电流远小于吸合电流,因此电容串电阻后对电磁阀放电,依然能使电磁阀保持吸合,这个电阻阻值一般小于电磁阀线圈电阻的一半,具体试验以能维持吸合为准。

楼主:
好的   ,晚上我重新,仔细描述一下,

楼主:
又经过无数次疲劳实验增加了一只4700电容串了电阻感觉很成功,但新的问题出现二十多只电容十几只电阻没处放,电阻还得散热,一赌气,不搞了,玩PLC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