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5):
请问我想知道就是之前我组态的时候一直把静态检测给关闭了 然后只通过组态控制单元 但是也是可以运行变频器,如果正确的做法是不是既要组态控制单元,也需要组态功率单元呢?然后功率单元组态完成之后静态检查就可以打开了对吗?之前默认打开状态但是我没有组态功率单元每次启动都会报错,然后我将静态检测关闭了就有用了,那请问各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何组态呢?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在项目文件里保存变频器的详细参数。那么就可以直接选择现场总线下的PN总线中的G120的GSD。这样就会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