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5):
这个扩展模块的 数字量的开关怎么接三线制传感器的,

网友A:
传感器PNP还NPN先确认;

网友B:
漏型输入要接源型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NPN的传感器

网友C:
应该用PNP的吧

COM是接的负极,

网友D:
NPN的不能直接用,接个继电器转一下或者加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这才想起来,忘了,你看我这个脑袋

网友A:
M上只能接0V,那么输入点就需要+24V;对应的传感器要PNP的;
NPN就需要转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用个继电器转换,传感器都是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