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5):
在工控行业,工控机是必不可少的工业生产控制工具,当然,也有很多二次仪表需要连接到工控系统中,那么首先我们熟悉下工控机是什么?
IPC简称工控机。工控电脑是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对产品的易维护性、散热、防尘、产品周期、甚至尺寸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在设计和选择工控机平台的时候,考虑的更多的是机构的设计,然后才是对性能等的考虑。与普通的计算机相比工控机有哪些特点?
1、要求具有连续长时间工作能力。
2、机箱内有专门电源,电源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3、机箱内有专用底板,底板上有PCI和ISA插槽。
4、机箱采用钢结构,有较高的防磁、防尘、防冲击的能力。
5、一般采用便于安装的标准机箱(4U标准机箱较为常见)

网友A:
工控机价格高,维修硬件不方便代替,稳定性比普通电脑好,我单位设备上用的直接用普通电脑硬件加工控机箱来代替,自己配性价比高,电源主板买好点的品牌,也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工控价格较高。

其实都一样。

网友C:
机箱防尘做的的确比普通机箱好,

网友D:
我们用的都是研华工控机

网友E(2020-03-10):
重要的工业控制岗位都用工控机

网友F(2022-07-29):
工控机价格高,维修硬件不方便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