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5):
  春节那会儿部分设备PLC加装了网络模块,这次安排国庆节将设备上普通控制的变频器更换为另一品牌,经验不足,平时都查找故障,这次更换不同品牌的,就有点挑战了,好在总部给了图纸,只需自定参数,那也是一个乱。两天分给自己的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期间厂房内也是各种其他作业,清洁屋顶,刷地面……,工作环境较差,也是忍了,今天总结下大致如下:
1.原变频器从完全断电到上电后只需10S就可以接受指令运行,而新的需要30秒才能进入状态,翻阅手册可以单独给主板不间断供电,保证快速启动。
2.原来的自动停车很方便,而新的不会用,减速停车,在抱闸作用后总是报过流,没办法,现琢磨,和工程师临时用时序控制了集中不同停车方式。
3.频繁启停的偶尔报警短路或接地,目前没有好方法,待通读参数后继续研究。
深深体会到,以前PLC用的如何如何,调试这块太欠缺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很烦恼的,来京十年一直是租房住,随着房租上涨,住的条件是越来越差,今年搬到现在的房子后,又认识了一种生物,吸血臭虫,起初以为是生病了,到皮肤科大夫说是被虫子咬的,忍耐的两个月,打了不少杀虫剂,依旧无法除尽,无奈今天花时间又找了新的房东,决定扔掉可能隐藏虫子的东西,搬家!

原来的配置:

楼主:
昨天电脑不能上传图片,今天研究了一下,原来是浏览器开启了安全访问,采用https访问工控网,就不显示上传图片对话框,今天修改了下访问协议,好了。上图。

更换后图片:

车间打扫的天花板,来了很多曲臂车,按绝像机器人作战。

租住屋里该死的咬人臭虫,好几天才抓到一只

网友A:
出门在外不容易呀!

网友B:
变频器控制有抱闸的电机使用自由停车模式会好点

网友C:
我也奇怪为什么没找到自由停车模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还不熟悉表情,正在学习中

网友D:
服务商咨询一下,可能会省好多事。

楼主:
频繁启动的那台总是报警,只能先换回原来的变频器,待生产允许再尝试下调试。

网友E:
早期(2003年左右)使用过惠丰,台达,台安,西门子,ABB……好多种变频器,自我感觉熟悉变频器使用调试。后来(2009年左右)使用过西门子变频器(MM420)。给我映像首先需要选择调速指令给定方式,基本都是三种:本机控制面板电位器给定,远端通讯方式给定,本机模拟量输入端子给定。
今年7月份又一次接触了变频器(施耐德ATV610_),愣是没有找到调速指令给定方式这一项选择。感情现在的变频器(诸如此款)不要求选择调试方式了?三种给定方式默认都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几台都是用的PLC模块输出到变频器0-10V控制速度,有的是直接给一个固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