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这样可靠吗?

楼主(2019-10-05):
,液位控制这样做行吗?几十台心里没底,有搞过的吗?可靠性咋样?真空状态下。

网友A:
是用三根不锈钢做电极吗?这个我觉得要看你所测的介质是什么样的?浓度,还有是否有腐蚀而影响导电性。。。

网友B:
电极式 可以吧

楼主:
就是生活废水。

网友C:
检测电压建议使用交流24v

网友D:
生活废水,多种多样,有没有固态物质可能形成极间短路。
看这长度有一米多,只要解决极间短路问题,就没问题。
所要注意的是选品质好的,要是凑活就不敢说没问题。

网友E:
锅炉常用这样的,蒸汽没问题

网友F:
感觉不行,废水杂质多,容易卡主

网友G:
这样可以的

网友H:
以个人惨痛经历推测:误报多到令你怀疑人生。
问题出在尼龙塞,水挥发上去后凝结,变常有水。

网友I:
安装时和使用时 不要碰到,外壁

网友J:
电路没问题,问题是废水用白钢???

网友K:
这种电极式的锅炉上使用的不少
生活废水可能需要考虑水质和杂质。
如果没有干扰杂质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超声波液位计或者雷达式液位计?

网友L:
不锈钢做电极探测水位,生活用水没大问题,如果是锅炉时间长了都会误报,废水处理建议考虑浮球的方式相对稳定些

网友M:
配欧姆龙水位继电器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过去公司的电镀生产线都这样用的。

网友N:
清水井里用PVC管分段缠绕电线做电极,时间长了也要清理,污水更容易脏,不试验光猜测不行。

楼主:
参照立罐高度废水始终不超二分之一,原来就是用的浮球经常挂杂物清理一次几个月就不行了所以我建议用电极式传感器,成本可是不低每个接近130元

网友O: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电容传感器或者是洗衣机那种液位压力开关

楼主:
 大家看看为什么经常停不下来车,

网友D:
这图与在另一帖的是一回事?
T是什么信号?
为什么不用液位控制器,嫌贵?

网友P:
要求介质有一定的导电性,而且不能有废弃物,用于生活污水,呵呵!到时有你受的!

网友Q:
浮球,音叉,隔膜。

网友R:
这个原理上是通的,实际上这么用并不好,之前有过一个电解池要用这样的,我给拒了,我在想电解池是通电的给过来的信号我得转换,而且电解池里那么大一根铜柱子谁知到过多大电流,回头给控制系统烧了就麻烦了。
最终还是用了浮球。
生活废水可以用浮球,你需要用一个防护网给浮球套起来,这样杂物就不会缠到浮球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原理上是通的,实际上这么用并不好,之前有过一个电解池要用这样的,我给拒了,我在想电解池是通电的给过来的信号我得转换,而且电解池里那么大一根铜柱子谁知到过多大电流,回头给控制系统烧了就麻烦了。
最终还是用了浮球。
生活废水可以用浮球,你需要用一个防护网给浮球套起来,这样杂物就不会缠到浮球上了。
原来用的就是浮球。没有机会做过滤网。用不上,一个月就挂了很多杂物。使浮球失灵。昨天对这个电级式传感器进行了恶劣状态下多次的重复试验,很稳定,

网友S:
这个对于导电性液体检测还勉强吧

网友D:
给你点经验
液位检测用电极棒是没问题的,应根据液体属性选不同材质,你现在用不锈钢桶,选用304材质电极没问题。
电极终端加工成光滑圆头减少挂物可能,电极棒身用热缩管密封,电极座部分为防止水汽导联,也做与电极的密闭。
选择控制器,应该与液体电导率配合,污水等应该用低感度控制器,常规的可以试用,毕竟价格便宜很多。
130包括电极棒,电极座,控制器全套?太便宜了
要想降低成本,最长电极可以不安装,用罐体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点经验
液位检测用电极棒是没问题的,应根据液体属性选不同材质,你现在用不锈钢桶,选用304材质电极没问题。
电极终端加工成光滑圆头减少挂物可能,电极棒身用热缩管密封,电极座部分为防止水汽导联,也做与电极的密闭。
选择控制器,应该与液体电导率配合,污水等应该用低感度控制器,常规的可以试用,毕竟价格便宜很多。
130包括电极棒,电极座,控制器全套?太便宜了
要想降低成本,最长电极可以不安装,用罐体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点经验
液位检测用电极棒是没问题的,应根据液体属性选不同材质,你现在用不锈钢桶,选用304材质电极没问题。
电极终端加工成光滑圆头减少挂物可能,电极棒身用热缩管密封,电极座部分为防止水汽导联,也做与电极的密闭。
选择控制器,应该与液体电导率配合,污水等应该用低感度控制器,常规的可以试用,毕竟价格便宜很多。
130包括电极棒,电极座,控制器全套?太便宜了
要想降低成本,最长电极可以不安装,用罐体代替。
这些已经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几年前在哈五路一家的燃气锅炉上搞过,不行,那是水位报警阀,带监视窗那种,用报警阀体就报警,独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年前在哈五路一家的燃气锅炉上搞过,不行,那是水位报警阀,带监视窗那种,用报警阀体就报警,独立就好了,
锅炉,报警阀,带监视窗
没见到资料/实物,估计选型错误,或没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