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6):
昆仑通态时控开关功能(触摸屏直接控制)设置时控开关。可以设定小时。分钟。比如设置9点启动10点停止这样。

网友A:
楼主这是想表达什么

网友B:
可以使用输入框配合脚本,加上一个启动按钮就行。启动时记录时间,然后可以每分钟触发一次,比较判断需要的间隔时间是否到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a=aaa*3600+aaaa*60
b=bbb*3600+bbbb*60
c=ccc*3600+cccc*60
d=ddd*3600+dddd*60
IF a<$Timer AND b>$Timer THEN
   加药泵1=1
ELSE
   加药泵1=0
ENDIF

IF c<$Timer AND d>$Timer THEN
   加药泵2=1
ELSE
   加药泵2=0
ENDIF
为什么当我设置完时间后。比如我设置2点十一分启动。2点十二分停止,但是实际上它都会延时50多秒才启动,然后再延时50多秒停止.

网友B:
这得看你脚本是放在哪里使用的,本身工控机对时间的控制远不如plc。如果循环周期长点,可能到你脚本执行的时候就已经拖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放在触摸屏的循环策略里。每次设定完时间总会有50秒左右的延时启动和停止。请问怎么放在PLC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