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并联问题

楼主(2019-10-06):
在网上的技术论坛,经常看到关于变频器与电极之间的电缆并联问题。不得其解。下面给出一个西门子传动的安装指导。或许有所收获吧。仅供参考。如下图示:

楼主:
我想通常大家的概念是按照上图所示右侧打叉的那种模式去并联电缆的吧?嘻嘻。看了此指导文件,是否有所收获呢?可以试一试嘛。

网友A:
谢谢斑竹,以前论坛讨论过,这次的图形更直接,还有长度和导体(铜铝)类型一致性也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电缆并联,最好是电缆截面一致的同型号电缆。少了诸多麻烦。

网友B:
现实中是有很多人都是将每一相捆一起的
三相品字形捆一起从电磁或者涡流这些方面考虑更完美!
这真是细节啊!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楼主发过这张图的

网友D:
三相捆绑在一起,可以抵消磁场?

网友E:
电工论坛那个问ABB 2340的,应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他加了根线,肯定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走线,那些说后并的线直径更小引起的,觉得不大可能!

网友F:
尽量用三芯电缆,哪怕并接时处理接头麻烦点,单芯电缆尤其是大电流时问题太多。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并线接线方式确实是按图2方式接的,同样的并线在三菱变频器上用过,没有报警,现在还在正常使用。感觉ABB的变频器有点精细,本来还想给ABB客服打电话问问有没有哪个参数可以屏蔽这个报警,赶上他们国庆放假,后来想了,ABB肯定不允许屏蔽这个报警最后还是换线了。另外感慨一下,三菱变频器很好用啊,大家习惯用哪个牌子的变频器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在这儿和在西门子传动技术论坛,好像都说过。动力电缆这么并联,我一直在用,没有问题。包括直流的动力电缆并联。我认为,电缆并联的好处是,第一,线径比较细,好接线好布线;第二,比用一颗大截面电缆省钱。而且如果注意,现在的大电机,大功率电器柜内,动力电缆并联应用很多。包括进口电柜。

网友H:
据说西门子的伺服必须用西门子配的电缆,前几年买了一台设备,当时供应商就特别提出电柜确定好位置,因为电缆要定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按理说没那么严格吧?当然,如果都是原配,好像就节省了许多的调试工作,但是如果是第三方的东西,它也应该支持的。就是从新的识别一下吧?小的伺服不清楚,比如V90。我没用过。而如果是S120的,好像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