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三相不平衡

楼主(2019-10-06):
各位大师请教个问题,现有个180KW加热炉,星型连接可控硅控制,上电加热三相不平衡,有一相多了30几个电流,其他两项电流一样,求助怎么能在不更换电阻丝的情况下让三相平衡?还有进线电源选用的是95平方的铜线是否合适,用表测量电流有230多个电流

网友A:
楼主你这用了多少可控硅?
电流差异还是检查可控硅和电阻丝(每相都是平均分配的前提)
95国标铜线可以满足你现在的运行电流,但是要考虑线路长度和电压。

网友B:
230A,95的电缆够了

网友C:
楼主确定一下,是不是加热管有坏的,或者你的加热管功率是不是都一样,是不是加热管三相均匀分布

网友D:
不在全电压运行的状态下,你可控硅是用的三相的么,可以用三个单项的,不过成本可能就高了

网友E:
加热系统应该是有加热管烧掉了,你要三相平衡,先把坏的换了

网友F:
调相试试

网友G:
没有别的原因,只有加热管损坏。

网友H:
新设备还是在用的设备?两种情况完全不同的思路。
具体每相怎么接的,几个加热管?有个简图最好。

网友I:
先排除加热管坏的可能性 ,不过这个方法一般不方便实行,到设备加热严重不行的时候才会去打开检查……还有测量一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J:
首先确定是不是加热管的问题,调相试试,测测三相加热管静态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K:
三相不平衡有可能其中一相负载大,或者发热管有一组坏了,要检查一下.....

网友L(2020-08-17):
装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不然坏了加热管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