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报poff

楼主(2019-10-06):
各位师傅,HZ300A不知道检测直流母线的是哪一块电路,好像不是从变压器那里检出的。大家有变频器图纸吗?

网友A:
power off 的意思吗?

网友B:
电压检测一般采取两种方式;取自直流母线 母线电压经降压电阻降压 经运放 光耦到CPU;一种是取自开关变压器的副边采样 经整流 滤波 电阻降压给运放 然后到CPU。你按这两种线索 顺电路找一找 应该能找到。

网友C:
送修吧,不是专业的有安全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修复了,检测电压是取自变压器这边,电阻开路了

网友D:
电容换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