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6):
无协议通讯 接收发送信号正常 但是没有数据  应该从哪方面查原因  基恩士plc

楼主:
基恩士kv-500 系列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确定一下,基恩士plc我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协议通讯 接收发送信号正常 但是没有数据  应该从哪方面查原因  基恩士plc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PLC程序!看看收发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