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6):
有一个系统,四个轴,空间上暂时定义为X.Y.Z1.Z2.XY轴组成一个平面,相当与一个十字滑台,Z1和Z2是两个上下的轴,独立运行,现在有这样一个逻辑想不通,就是如果Z1轴有值,那么Z1就要向下动作,Z2轴有值,Z2就要向下动作,当两个Z轴动作的时候,XY也有相应的动作,如果Z轴的值都位0,那么XY的值也不起作用,这个逻辑怎么写呀

网友A:
这个感觉没什么呀,比较指令检测到Z1与Z2都有值时,XY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已经写的这么清楚了,剩下就是把你写的内容梯形图化或者代码化了。
你的问题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他有很多个位置,有的位置z1有值,有的位置z2有值,如何判断,比如,如果z1有值,那么xy是一个坐标,z2有值,xy又是一个坐标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些是在你的目标位置计算里的。定位应该是在程序的最后,在定位之前需要把目标位置的各轴的值计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