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6):
今天在现场采用西门子官方网站S7-1500系列PLC与G120 PROFINET组态的方法(即在硬件组态中使用GSD文件组态),但是在博图中G120变频器并没有显示“调试”,“参数”选项,只有“在线并诊断”选项,之前曾经使用G120与S7-1200系列PLC做过PROFINET组态(在硬件组态中使用GSD文件组态),在博图中G120变频器下边就有“调试”,“参数”等选项,也咨询过售后服务,说是必须从“驱动器和启动器”目录下分别选择控制单元和功率单元进行组态,但是也试过,发现IP地址分配不下去。想请教高手到底是用GSD文件组态还是从“驱动器和启动器”目录下分别选择控制单元和功率单元进行组态,哪种组态变频器才会显示“调试”,“参数”等选项?

PS:图片是采用非GSD文件组态时IP地址分配不下去。

网友A:
如果你的博途安装了STARTDRIVE。你只要在硬件组态上选择其它现场总线下的PN总线的G120变频器就OK。可以不选择硬件设备组态方式。
另外不需要组态硬件也是可以在线调试的。方法就是在左边的项目栏里选择“在线访问”,然后选择你对应的网卡,搜索在线的PN设备后,如G120变频器,此时就可以直接在此进行在线调试。
西门子的变频器或者伺服等,甚至你连项目都不用打开。只要与现场设备在线,就直接选择在线访问下的对应网卡搜索出来的设备就可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