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6):
ACS580一个变频器有两种电流,轻载型和重载型,如果我要选择重载型,我要设置哪个参数?

网友A:
是最大电流和最大启动电流吗,同问,

网友B:
轻载与重载的区别在负载特性的不同。选择重载以后,要按照变频器样本规定的重载电流设置参数的电流限幅值即可。

比如说,重载下的额定电流是变频器的连续工作电流值。如果实际电流超过了它,变频器就是过载应用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载与重载的区别在负载特性的不同。选择重载以后,要按照变频器样本规定的重载电流设置参数的电流限幅值即可。

比如说,重载下的额定电流是变频器的连续工作电流值。如果实际电流超过了它,变频器就是过载应用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修改哪个参数是选择重载应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修改这个参数吧?就是按照重载的额定值进行电机的限制设置。

网友C:
轻载型和重载型是在选型的时候考虑的,根据负载性质来选择变频器,重载就要放大一档,对应的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一些,然后要贵一些。

网友D:
打开参数表看看,看参数表里有没有介绍。我知道有些品牌的变频器是有这个参数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