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料泵接一个电子压力表的问题,监测不到压力

楼主(2019-10-06):
我这里有一种涂料 涂料粘度和八宝粥差不多 用涂料泵泵送到另一端(15米左右) 我在泵的出口装了一个三通 接一个电子压力表,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红色部分由于不流通,导致这部分的涂料硬化,压力表没有监测到压力 ,各位大佬帮我想想办法吧 ,最终目的是监测管道压力防止管道爆炸
、

网友A:
建议采用隔膜式压力表来测量,不要三通了,压力表隔膜的法兰盘就与焊在管道上的法兰盘相连。

网友B:
造纸厂用的那种压力传感器应该可以,纸浆压力检测存在同样的问题,好像川仪有这种产品,当时现场的人说是定制的,是不是实话不知道。
管路上需要设置机械式安全阀或其他措施,不能只靠电气监测。

网友C:
我们这检测黄油压力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用凡士林替换了干枯的那段解决了。不过看来你这个不适用啊

网友D:
应该是是压力连接接口(或膜片)太短,无法触及到管道截面区域,不妨联系厂家看看能否定制? 我有一个项目用的流量开关探针厂家是可以定制的。定制的时候尽量让压力感知部位能伸到管道中央或以下位置就好,见图中紫红色部分。

网友E:
可以考虑膜片感应类型的电子压力表,显示明了,部分还有模拟量输出,方便控制

网友F:
膜片式即可 我们煤粉管道和石灰浆液和你说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