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7):
不经过VT电压互感器的,VT重体积又大还占空间。

网友A:
可以直接接入表,这种可能要联系厂家订货了。。。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B:
6L2-V  1000V,正泰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6L2-V  1000V,正泰电气
官网没找到,德力西的和天正的6L2都需要外附装置的,直接接入最高600VAC/750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接入表,这种可能要联系厂家订货了。。。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那就麻烦了,订做的话就算了,我们用量不多,偶尔660V/690V的项目用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接入表,这种可能要联系厂家订货了。。。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那就麻烦了,订做的话就算了,我们用量不多,偶尔660V/690V的项目用到。

马云家也有定制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楼上这个最大电流只有10A
适用场合是不是太小了!
还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E:
大电流测量都是用分流器(直流)或者互感器(交流)
仪表直接用690供电的我没有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