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plan画了个星三角,大神们看下规范不,哪里有没有错误

楼主(2019-10-07):
比如连接点那些对不对,符号使用得对不对
里面那个km和km三角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改2个都改,结果变一样的了

网友A:
不错的。你是在全局属性改的,尝试设备属性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铁那些线圈连接符那些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T型连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元件接线端的编号,例如常规继电器线圈是13- 14+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连接点代号,就是设备的连接点名称。

网友C:
1.你左侧的主电路有点问题,照你的图接线是实现不了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在三角形运行时,你把它们的绕组弄错了
2.设备标识符是在属性里更改的,右击元件符号,选择属性,然后就可以在打开的画面里更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任意2项调换就可以吗? u1接v2,v1接u2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比如按钮sb1 上面符号是13和14,然后我下面一个按钮sb2符号也是13和14 可以?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电路基础不扎实,多看看书,里面会有讲到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13,14只是连接点代号,不是线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可以的,13,14只是连接点代号,不是线号
但是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网友E:
回复 楼主:

网友F:
你的主回路画的不对。。是错的。。你再看看。。

网友G:
主回路连接和按钮元件选用都不太正确好像,元件名称要在父元件上定义,子元件与其关联。

网友H(2019-11-15):
我觉得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1,设计问题,电机上侧需要加马达保护断路器
2,其他的星三角原理问题
3,元器件命名问题,并没有遵循国标
4,中断点没有命名
5,L1,L2,L3你用了busbar connection point,但这种点不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