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7):
    型号是CPX-CEC-C1,之前还连上的,昨天发现无法连接,查了一下是开关电源故障,24V正负极短路了,然后换了一个电源,还是连不上,网线插上以后能找到PLC这个设备,但是就是无法连接,请问是不是CPU内部烧掉了,怎么检测CPU内部是否硬件故障,或者说还是我没设置对?求解决,很急

网友A:
能找到PLC这个设备应该是表示通讯上了,具体有什么提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找不到设备的话就会像第一张图片什么都没有,但是像第二张图片就是找到设备了没连上,上面有个红色的叉叉,我就是到这里死活连不上,连接上以后的状态就是第三种图,没有红色叉叉(第三张图是其他PLC的,通讯没问题)

网友B:
费斯托plc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