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超群步进电动机如何使用它的编码器

楼主(2019-10-07):
时代超群是带伺服功能的步进驱动器(带电动机),我该如何对他的编码值进行采样呢?我使用的是FX3U的PLC,是有特殊的寄存器计数吗?线是按照他上面的接法改漏型接的,电动机可以通过plsr等脉冲指令运作。根据字面意思应该是他自带编码器,但是还没明白如何读取编码值,是该把A+ A- B+ B-接入PLC的X端还是得再外接个编码器才可以呢?求助。

网友A:
从接线图来看,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只是接入到驱动器,PLC应该是用不了这个编码器的信号的。

网友B:
这个信号不是给PLC用的,是步进驱动器用的,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转速可以比普通步进电机高,性能比普通步进电机好。

楼主:
那么如果我想用PLC来读取这个编码值的话。是否需要在电动机追一个编码器呢。还是说从图中的A+ A-线引入PLC

网友B:
回复 楼主:
普通PLC不接受查分信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我想用PLC来读取这个编码值的话。是否需要在电动机追一个编码器呢。还是说从图中的A+ A-线引入PLC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给定值显示就可以了,意思就是比如你让电机走了10MM,就显示走了10MM好了。这个自带的编码器最好不要再接入PLC了,另外再加装一个吧

楼主:
把EA+ EB+接入X0 X1 在监视C251能用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