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DVIT 中断定位指令

楼主(2019-10-07):
DVIT K10000 K20000 Y0 Y1 指令驱动后以K20000的速度发脉冲 中断发生后再以K20000的速度再发K10000个脉冲后停止 8029动作
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A:
没错,具体用法可以看看定位手册,上面有案例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2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上面程序试机 比如我都是当Y0 脉冲发到500 左右给的中断信号 完成后Y0应该是10500 左右 但是实际上不是 完成后Y0很随机超过了好几倍

网友A(2020-03-03):
最好能附上你的程序,要不这样很难判断

网友B:
回复 楼主:
dvit中断后,有个减速,这个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