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显示com1错误7,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19-10-07):
(无正文)

网友A:
COM1连的是什么,先看下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B(2019-12-01):
你好,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这 是在屏里面设置了报警信息,报警信息显示完了以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界面,怎么也消不掉,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不管怎么设置都不行,最后把触摸屏的程序重新写的,然后就解决 的问题。其实也简单把所有的界面都复制,然后粘贴到新程序里就可以了,直到解决也没有 找到问题出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