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听说电动机加几个电容就变成发电机了,有没有大侠试过?(20191008)

楼主(2019-10-07):
接线方法如图,这是真的吗?

网友A:
我想这不成立的。大家来参与。

网友B:
异步电机发电是有的,以前农村有用这种电鱼的!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电机,如果是交流异步电机就不行,因为没有磁场

网友D:
临时应急用,小功率异步电动机,无极性电容,水库里面如果用电焊机,用船上的柴油机拖小电动机发电。
百度能找到相关介绍和资料。

网友E:
过去农村非专业常用的办法,能效比较低罢了。

网友F:
我搞过捕鱼的…

网友G:
可以的。电机星型接法与三角型接法的电容器容量和耐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H:
这个发电的功率小吧。

网友I:
电压,输出功率不稳定,照明还是可以

网友J:
可以的小功率异步电动机接无极性电容。
百度能找到相关介绍和资料。

网友K:
普通交流电机用来发电不是不可以,主要是效率低,充磁麻烦

网友L:
要使异步电机发电,是可以的。只要给电机提供了激磁电流,且有原动机带动即可。关键是如果电机作为电源使用,要求原动机必须要转速恒定,以保证电机发电频率不变。否则负载就可能会因供电电源频率的变化而损坏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C:
初级电工教材上就有,效率很低,只做应急使用。

网友N:
这个你找一个电力无功补偿电容就行了!电动机的剩磁建立磁场就行了,电压达到标称电压就行了。儿时见过很多当时觉得奇怪

网友O:
好像二十年前的“无线电”杂志介绍过,没试过,也没见过,应该可以,但效率要非常低

网友P:
电动机与发电机原理上是可逆的,因此异步发电机也是成立的,成熟的经验是并联电容,但容量要随负荷增加而增大,因此只适合固定负荷的场合,如果负荷变化相应电容没有增减,电压就忽高忽低。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好像二十年前的“无线电”杂志介绍过,没试过,也没见过,应该可以,但效率要非常低
效率不会低,是电压不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