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7):
说的这根电缆2.3.4都能通信,可是总是显示让检查地址什么的,

楼主:
高手指点

网友A:
有什么东西能不能搞个图片?让我们看一下具体说明你详细一点吗?

楼主:
连接226通信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226通信不上

首先,你需要安装驱动,驱动下载地址如下:(如果你的PC上已经安装了Step7 V5.5及以上版本,那么无需安装驱动)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27062840/simatic-pc-adapter-usb-software-v2-0?dti=0&lc=zh-CN

其次,安装完驱动后,你需要设置SET PC/PG Interface: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指导,二百还要驱动,我以为不要。

网友C:
必须在停止状态,才能通讯。

楼主:
驱动倒是下载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脑操作系统64位,驱动要求32位,还是装不上,显示找不到SSF文件,

楼主:
谢谢,连上了,刚开始协议错了,按你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