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协议通讯 接收发送信号正常 但是没有数据 应该从哪方面查原因 基恩士plc

楼主(2019-10-08):
无协议通讯 接收发送信号正常 但是没有数据 应该从哪方面查原因 基恩士plc

网友A:
发送接收正常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20-04-24):
回复 楼主:
基恩士的无协议通信注意通信格式 一般:115200bps 8.1.偶校验.停止位1 还有接收数据分隔符注意一般是CR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你接收的数据过长,数据处理时没一次处理完需要多次处理,所以上升沿微分被多次触发。你这个程序不完整,只能看到这么多了。例如:接收数据长度设定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