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永宏PLC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9-10-08):
永宏PLC走485通讯,A+,B-两根线正常接时TX,RX都不亮,反接时RX灯常亮。
这个是通讯口设置,请问还有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A:
不知道跟那个使能端口有没有关系,我们一般都是用相应Port口工作信号来做使能。楼主用的定时执行(M1920为0.01秒周期脉冲),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上一个信号传输未完成,定时时间到了之后又从第0笔通讯重新开始进行数据交换,造成通讯混乱。西门子200PLC执行modbus通讯时,一般是上一笔通讯完成标志位用来使能下一笔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因为通讯口的地线不用接,接了反而有干扰,导致无法通讯,太坑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也算是一个经验分享
我们现场安装的永宏PLC和变频器通讯,一般都有接PLC通讯口的屏蔽层,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其实接地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B:
如图这个配置在办公室做实验,不接屏蔽层,一般也不会有大问题;但是接了屏蔽层就会出问题,这就不太正常了,我们在工地做的项目,是必须严格接地的;建议你做个单独的接地极,接地面积要大点,测一下接地电阻必须合格,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