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8):
在工业及生活当中,施耐德电气的变频器,其应用越来越广泛。随之也有些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以及问题的答案。

今天收集分享一些施耐德电气变频器常见问题及解析,希望以下知识大家可以学习互勉。

1、用模拟量输出口指示电机频率,当电机频率为50Hz时,为什么输出只有16mA ?

因为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参数“TFR”,出厂默认值为60Hz。所以当变频器输出为50Hz时,模拟输出为16mA。这时只要将“TFR”参数改为50Hz即可。

2、为什么风机水泵类负载使用变频器节能效果好?

根据流体力学的基本定律可知:风机水泵类负载是典型的平方转距负载,其主 要特点是:转速n与转矩T以及负载功率P具有如下关系:T∝n2,P∝n3。即转矩与转速 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通常风机水泵类负载多是根据满负荷工作需用量 来选型,实际应用中大部分时间并非工作于满负荷状态,所以,只要平均转速稍微下降 一点,负载功率就下降得很快,从而达到节能效果。

但采用电机直接起动方式时,由于转速无法调节,常用挡风板、阀门来调节风 量或流量,这样不仅造成能源的浪费而且由于过大的起动电流造成电网冲击和设备的震 动及水锤现象,采用变频器调速时,可以根据实际工艺需要方便地控制速度。例如:当电机转 速为额定转速的80%时,负载功率为额定功率的(80%)的三次方,即50%左右。这样可 见,转速下降二成,节能达四成多。同时,可以方便地实现闭环恒压控制,节能效率将 进一步提高。使用变频器避免了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降低设备故障率,消除震动和水 锤现象,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同时也降低了对电网的容量要求和无功损耗。

3、三相380V电源供电的ATV71/61变频器标准产品的基本配置是什么?

中文液晶屏:15KW以下是选配件,15KW以上标配。直流进线电抗器:0.75kw-15kw没有内置直流电抗器,需要时作为 附件选择;90KW以上的标准产品直流电抗器随变频器交付,需用户按照安装 图装配,如果不定购直流电抗器,在型号末尾添加一个“D”;18.5KW-75KW已内置。EMC输入滤波器:全部有内置EMC。

4、如何通过操作面板实现对ATV38、ATV58的控制?

首先在控制菜单中,将“LCC”设置为“YES”(面板操作),进入调整菜单中的“LFR”参数,按上下键即可调整给定值,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5、多个连接至同一总线的ATV71/61变频器与一个图形显示终端如何进行通讯?

〔通信〕菜单→〔网络MODBUS〕→〔MODBUS地址〕(ADD)设置各 变频器的地址。当多个变频器被连接至同一显示终端时,终端会自动显示变频器 地址。在多点模式下可以访问所有菜单,但不允许图形显示终端控制变 频器。

6、电机电抗器使用中,为什么屏蔽电缆要求的距离比非屏蔽电缆短?

因为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和导体之间产生了寄生电容,所以电缆不宜过长。

7、大功率ATV71/61变频器主回路已通电,为什么有时会提示NLP(主回路未通电)?

是因为接直流电抗器的端子PO、PA/+之间没有短接线,主回路无法供电。小于 90KW的变频出厂时短接线已接好,大于等于90KW的变频需要客户自己短接。

8、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减小输入电流的高次谐波干扰,提高输入电源的功率因数。

9、变频器强制本地操作的含义?

本地操作是指由变频器控制端子或显示模块控制,与其对应的是通讯控制。如 果要实现通讯控制与本地操作互相切换,必须将某个逻辑输入端子配置为“FLO”,即 强制本地操作。当输入为状态1时,强制本地操作;当输入为状态0时,通讯控制有效。(停止 有效不在此限制)。

楼主:
欢迎楼下进行补充

网友A:
3. 直流电抗器在变频器本体的上端安装,柜体制作时主要考虑尺寸和通风格栅安装区域。
6.长度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