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8):
刚好看到这一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1654

kdrjl版主说,“最近,我在网上看到,针对这种转台的滑环电缆连接器,各式各样。强电的和弱电的都有。”

百度下:

什么是转台滑环?

转台是一种复杂的集光机电一体的现代化设备,在航空、航天领域中进行半实物仿真和测试,在飞行器的研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能够模拟飞行器的各种姿态角运动,复现其运动时的各种动力学特性,对飞行器的制导系统、控制系统以及相应器件的性能进行反复测试,获得充分的试验数据,并根据数据对系统进行重新设计和改进,达到飞行器总体设计的性能指标要求。那么什么是转台滑环呢?

转台滑环是指专门为转台上使用而设计的导电滑环。转台滑环作为一种新兴应用类别的滑环,根据其使用场所,可以分为仿真转台滑环及测试转台滑环。

在不同的应用当中,转台的要求也不相同,如电流,电压大小,通路数,通讯和控制信号也不一样。通常在很多应用当中,还需要同时传输液体或者气体实现转台上液压和气压元件正常工作。

对大多数转台来说,需要传输给转台动力电源,测量信号,控制及通讯信息。同时转台的转速很高有时需要达20000RPM,所以最重要的是确保滑环在此高速的情况下实现动力,信号的可靠及低衰减。

由于转台滑环一般应用于比较高端的领域如军工转台等,对产品尺寸、信号、性能要求严格,需要滑环厂家不仅技术实力强,对产品的品质把控及售后服务均有严格要求。

转台导电滑环

又称转台集电环、或称旋转关节、旋转电气接口、滑环、集流环、回流环、线圈、换向器、转接器,是完成两个相对滚动机构的图像、数据信号及动力传递的精密输电装置。

楼主:
滑环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滑环 ,就是负责为旋转体连通、输送能源与信号的电气部件。根据传输介质来区分,滑环分为电滑环、流体滑环、光滑环,也可通俗的统称为“旋转连通”或“旋通”。滑环通常安装在设备的旋转中心,主要由旋转与静止两大部分组成。旋转部分连接设备的旋转结构并随之旋转运动,称为“转子”,静止部分连接设备的固定结构的能源,称为“定子”。

滑环可用于任何360°旋转连续传输电源和数据信号的机电系统领域,常被称为导电滑环、电刷、转接器、集电环、集电器、旋转关节、集流环、回流环、换向器等,其原理是实现两个相对转动机构的电流、数据信号或图像及动力传输的精密传输装置。常被使用于360°无限制的连续旋转,要求从固定位置到旋转位置传送电信号、数据信号的领域。

其结构主要是由弹性材料(电刷)、滑动触点表面材料(导电环、精密小钢轴承、绝缘塑胶材料、树脂粘合材料组成。电刷采用贵金属合金材料,成"II"形与导电环的"V" “凹”形槽对称双接触,利用电刷的弹性压力与导电环环槽滑动接触来传输信号及电流。是各行业机电设备的关键器件,如精密旋转台、线缆设备、风力发电、单晶炉、灌装及包装机械、自动旋转门等。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转台滑环的生产企业都有哪些啊?

请用过的师傅们留个脚印,推荐一下

网友A:
360度云台摄像头就有用这个吧!

看到转台滑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电位器

这个没有什么很大名气的厂家,我知道的就是深圳的默孚龙

网友B:
电气旋转接头用的多了,在薄膜生产行业放卷机构很常用,也是很常见的配件,批发市场多了,倒是没有关心过哪个厂家算是名牌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滑环的供应商,好多年了,一直在联系。
不过一般转速都不能太高,做到500转就不错了。上千转的转速,很难做的,好的接触面都要镀金。
公司名叫:杭州百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