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9-10-08):
汇川MD320,7.5KW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就无显示,断电一段时间后上电又显示正常,过段时间又无显示,无显示时测量5v,正负15v,24V,10v电压都正常,换了CPU板,故障还是一样,5V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A:
开关电源和主板都没问题的话,没把面板和排线换一下试试?

网友B:
电容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和主板都没问题的话,没把面板和排线换一下试试?
排线没有换

网友C:
是不是小风扇坏了。

网友D:
我过来学习学习 刚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小风扇坏了。
风扇没坏,不接风扇也一样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还是检查开关电源吧。看看是否有元器件的管脚与焊盘有虚焊的问题,或连线插头有接触不良或松动的问题,或是开关器件尤其是开关管性能 特性变差或者发烫否?或者有个别电容容量降低 或漏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