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调试软件在线连接不了

楼主(2019-10-08):
调试软件在线连接不了 参数设置已经 P2010 是 6 :9600 P2010 是1 号站 两根线 一个是接在变频器29 另一个是接在变频器30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这些方法

网友B:
I/O板的29和30端子是485接口,有人这么连接也能成功,可以先脱开连线,测量29和30端子正常应该是一个高电平,另一个是低电平。也可以把29和30的连线对倒一下看看,再不行就应该是232/485转换器不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尝试了你这个方法。我估计是我的RS232转485的接口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单独的电缆线。我就一台变频器。没有必要买吧。哥

网友C:
用有源232转485试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遇见过这种转接口需要接5v电源供电的。重新看了一下你这种一定要接供电电源的。(给232转485模块)

网友E:
换一个转接模块再试。485转232的转接模块很多呢,我也用带电源隔离的那种,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其他的模块,就是这种,这个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变频器都可以的。为啥就不行了。,不知道另外一个调试MM440变频器的软件是否也要这个,。。。。

网友E:
回复 楼主:
调试MM440我们这里都是用DRIVE MONITORS软件,而且,就是485端子输入变频器这边,电脑这边是一个232转485的块,而且是带电源的。这个转换器是信号隔离的那种。从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个之前用过调试助手测试过正常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E:
如果第一次使用drive monitors,COM口是不是要设置一下呢?软件里设置的com口和计算机里的要一致。

网友F:
自己作个头  买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