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8):
会不会容易出现击穿的情况?求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参数范围内使用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可以用了控制22V电源,优点就是可以频繁开关。
另外但是,固态继电器需要触发信号

网友C:
注意选择功率的时候考虑余量,散热不可缺少……

网友D:
可以当开关,或者接触器用
大部分是控制加热的,能够频繁通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担心触点会击穿

网友E:
一般的固态继电器适合电阻型负载,(大功率)电感或者电容型负载有击穿隐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担心触点会击穿
这样的概率很低,但是请按要求选择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也分电流等级。
如果是长时间大电流,需要加散热底座

网友F:
断开后,碰线头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

网友G:
其实这个问题不好说
就好比一楼版主所述,规定内的使用都没有问题!
电压电流不超标准,那么使用都可以。使用的次数这个主要还是看产品质量!

网友H:
只要你不是用在感性负载,在选型合理状况下还是比较耐用的,现在也有固态的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套件,就是价格不是很亲民

网友I:
意义不大,用在LED灯上不知能不能完全关闭,感性负载时很容易损坏,

网友J:
电机类的电流要好多倍,过载性能不好,不是不好而是太差。

网友J:
而且假的太多,好多打开一看60A的用的是是40A的管子做的,380V用的600V的耐压,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J:
380V最少要800V的管子,一般要1000V以上的才可靠!国产的3相60A的你可以打开看下都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意义不大,用在LED灯上不知能不能完全关闭,感性负载时很容易损坏,
我是用来控制开关电源的220V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380V最少要800V的管子,一般要1000V以上的才可靠!国产的3相60A的你可以打开看下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控制220V火线这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意义不大,用在LED灯上不知能不能完全关闭,感性负载时很容易损坏,
我是用来控制开关电源火线端的通断的,比如,直流24V控制固态继电器动作,220V端火线就接通,开关电源就得电,并不会直接控制LED灯这些

网友K:
固态继电器,其开关原理是过零关断。应该没问题的。关键是固态继电器一定要采购正确的、正规的产品。不论是从可靠性,通断寿命,操作的频繁性、带载通断无火花拉弧等等,固态继电器作为电子开关,其优越性远超有触点的机械式开关。

网友L:
固态继电器如果没有质量问题,比电磁继电器好得多,寿命没有次数限制、响应速度快...,但固态继电器的选型要特别注意。控制220V的交流电,肯定没问题,但负载是啥性质很重要。例如:控制AC220V的单相电机,建议参数选耐压800VAC/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10倍。本胖就是这么选的,结果就是固态继电器貌似能用一辈子...

网友M:
固态继电器带接触器供电加热棒不是很常见的配置么,因为温控表做PID的过程,有时候会很频繁通断。

网友N:
不能使用固态继电器来作为 220V电源的开关!!!!!!!!!!!!!!
什么是开关,开关就是肯定能保证电源打开又能保证电源彻底关断!!!!
固态继电器并不能保证电源的彻底关断!!

一般固态继电器用于控制加热元件或者说用于控制频繁启停的元件时,在其上面还必须加开关,以保证回路的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