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8):
网络结构如图所示。
这种网络到底是何种拓扑结构?

网友A:
感觉楼主属于星形拓扑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星型拓扑是不是应该只有一个交换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星型拓扑是不是应该只有一个交换机?
怎么会,可以分为一级和二级等多级控制
但是分的级越多,多交换机要求越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这里的第一级只有一个节点?

网友B:
呵呵!第三个后面的有你受的!

网友B:
这个是交换机不是485都并在总线上的,每一级交换机都会有延迟的,一两级没感觉,多了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以太网,
为什么第三级后面有的受?

网友C:
谁设计的网络,拉出去面壁12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人

网友B:
面壁10分钟少了,山体里面壁人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