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2指令参数设置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9-10-08):
根据带指定的偏移值的一次函数,将带符号BIN 数据缩放(转换)为带符号BCD 数据。
SCL2 S C D
功能说明:将S 所指定的带符号BIN 数据根据C 指定的参数(斜率和偏移)所决定的1 次函数,转换为带符号BCD 数据(BCD 数据为绝对值,用CY 标志判别正负 ON:负、OFF:正),将结果输出到D。
控制字说明:S:转换对象CH编号,C:参数存储低位CH编号(C:偏移,C+1:△X,C+2:△Y),D:转换结果CH编号
例:SCL2 2005 D100 D200,代表将来自模拟输入单元的2005 CH 的值根据偏移=0000 Hex、△X=0FA0 Hex、△Y=0300 所决定的1 次函数进行缩放,存储到D200,即将0~0FA0转换成0~300的BCD数据。
以上是官网信息

这是手册上的指令介绍,列出了计算公式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由于按手册不慎了解其真实意思,特在官网找到另一个资料

按照这个例子,好像还不能说明三个参数选择要领

你或许会说很简单,我说这个指令不符合其列出的计算公式,不信你按公式验算一下网友这个问题

传感器假设是-50~350℃,AD采集信号0-1770(6000),你如何利用SCL2指令完成。

网友A:
加两条辅助线例如你说的-50,那么就在50的位置添加辅助线,因为SCL系列指令都是线性的,所以50对应的6000在什么位置就能计算到,因为添加了辅助线成,所以偏移就是一半的转换值。

楼主:
感谢
不知菜鸟丶是否看到,具体在触摸屏上显示负数还要做工作,参考官网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SCL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显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SCL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显示问题?

显而易见,他的问题是如何计算偏移值,而2楼给出了最简便的方法.

然后他告诉大家如何SCL2指令输出负数BCD要注意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SCL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显示问题?
显然你对那位网友的问题没有仔细关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1667&page=1#l3028616
对于他的问题,我建议用SCL2指令
但这条指令要用到三个参数,手册也好,官网文件也罢,甚至官方网客,你可能都不能得解。
手册,官网文件,给出的例子使用的数据都很特殊,如果你忘记了当年数学老师的教导,可能就简单的处理了,最后结果就是错误的。
你在询问网客,如何得到偏移量,处理给你那个文件,和手册,最后就是让你改用ARP
所以就有了顶楼贴,相信网友的力量

看了1楼的回复,是不是有当年课堂老师拿着三角尺在移动,闭眼脑补一下
说最简,不苟同,这个偏移量实际就是,已知二点坐标,求第三点坐标,X=Y*(y2-y1)/(x2-x1)

SCL2指令能用了,接着就必然有屏显示问题,就有了2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SCL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显示问题?
显然你对那位网友的问题没有仔细关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1667&page=1#l3028616
对于他的问题,我建议用SCL2指令
但这条指令要用到三个参数,手册也好,官网文件也罢,甚至官方网客,你可能都不能得解。
手册,官网文件,给出的例子使用的数据都很特殊,如果你忘记了当年数学老师的教导,可能就简单的处理了,最后结果就是错误的。
你在询问网客,如何得到偏移量,处理给你那个文件,和手册,最后就是让你改用ARP
所以就有了顶楼贴,相信网友的力量

看了1楼的回复,是不是有当年课堂老师拿着三角尺在移动,闭眼脑补一下
说最简,不苟同,这个偏移量实际就是,已知二点坐标,求第三点坐标,X=Y*(y2-y1)/(x2-x1)

SCL2指令能用了,接着就必然有屏显示问题,就有了2楼

(y2-y1)/(x2-x1)就是斜率,通过TAN可以得到倾斜角,而偏移其实就是知道倾斜角以及一条直角边求得另外一条直角边,所以还是需要去仔细看看直线方程才能更好的来理解为啥人家要这样计算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他这标题让我觉的他是在求助或者询问,但事实上,这更像是在分享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我说闭眼脑补老师当年在讲台画面
这类计算没必要那么“复杂”了,有句话叫“熟能生巧”,最后结果一样的。
想当年期终考试有道几何考试附加题,就是“投机取巧”在到时前大约10分钟,问老师结果是不是xx,老师让写出演算过程,结果其他班监控老师也来监控,最后教导主任直接收卷(附加题),班主任说有十几个同学做了附加题,演算过程及结果正确的只有我一个。虽然超时严重,但还是给了我附加分,以资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这成分
主要还是现在手册对基础的东西说的越来越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这标题让我觉的他是在求助或者询问,但事实上,这更像是在分享经验。

他的确在询问,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计算偏移量,因此才会有人回答。

一般来说,fujifa是不会去分享贴里回复的,当然,我也不会去分享贴内跟贴。

楼主:
不可以询问吗
网站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
不知道如何计算,想多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OK,
误解,我以为是分享
因为手册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楼主:
求助,分享,都不重要。
你要是认为手册讲的很明白,就请用ARP指令完成前边说的数据变换工作,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感谢  蜀中之道  还惦记我的问题

说实话  手册说的这个看了很多次了 但是还是没有弄明白

网友D:
方便的时候 给我发个站内私信 ,我这总是提示资料不完善 无法发信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群策群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方便的时候 给我发个站内私信 ,我这总是提示资料不完善 无法发信给你
您好,这边已经为您审核通过,可发站内信了。
这边建议您有问题请直接详细发帖求助或咨询,站内信,尽量不打扰哦,如被举报后果是账号将被限制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基本不举报
如果是要打款账号,支付宝18xxxxx5158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方便的时候 给我发个站内私信 ,我这总是提示资料不完善 无法发信给你
您好,这边已经为您审核通过,可发站内信了。
这边建议您有问题请直接详细发帖求助或咨询,站内信,尽量不打扰哦,如被举报后果是账号将被限制使用。

谢谢  非常感谢

放心我不会做违法或违法道德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