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5000plc用瞬时流量计算累积流量,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9-10-08):
罗克韦尔5000plc怎么用瞬时流量flow1计算累积流量,求助大神们!!!

网友A:
做一个定时,把瞬时流量折算为定时区间的流量,然后加起来,就是累积.
要注意两点:1.定时精度和间隔.不能太长,太短精度有问题.
2.注意累积的截断误差.

网友B:
流量X时间就是总流量

网友C:
不是有TOT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