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8):
在完成接线后 输入图中的指令 但是D4读出的数据为0  该如何做?是4AD 模块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就这二行,其它的程序呢?

网友B:
读取用from指令

网友C:
建议楼主再仔细看看三菱手册,还需要通过指令对模块进行通道信号配置才能读取电流信号,一般都是默认电压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直接使用了3楼中的程序 把H3300改成了  H3311 。但是我那个M1得电不了。因为D4的值为0 和2010比较的话 属于小于 。M0得电

网友D:
D4其他地方有没有用到

网友A:
那就把前二行删除,M1直接用M8000代替后看一下有没有数值转换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被转化。读取到的数值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被转化。读取到的数值为0
已经说了把前面的二行删除,直接M1用M8000代换后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压通道可以读到值。用4~20mA通道无法读到数据

网友B:
4-20ma接线对不对呢

网友A:
用电流信号,先确认设置是否正确,再检查接线;
都没问题用万用表测下你输入的电流信号是否异常;

楼主:
这是电流达到20.9mA 左右的值 但是数值还是很小  4mA的时候大概在150

网友A:
4AD上那一路V+与I+短接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接了。今天使用-20mA~+20mA的时候   3.5mA为 170的数字值    气泵增压后,电流为4.8mA的时候达到了 250的值。

网友A:
呵呵;我用FX2N-4AD给你测试下,输入量程设4~20MA,对应数字量:0~1000;
数码管上显示的是电流值,屏幕上红色圈出的D10是转换后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