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买哪种型号好?

楼主(2019-10-08):
我想用流量计监测当前流量是多少,只需要这一个功能,要求是精度要高。市面上这个流量计输出型号有很多种比如: 脉冲型号 电压信号 电流4~20ma 等等 ,
我该选用哪种信号输出 才能满足稳定 、精准 、实时性好 的要求?
感谢各位来分享经验
我用三菱fx3u 获取信号

网友A:
选择4-20mA输出的较妥。

网友B:
建议用超声波那种流量计,不过价格较贵,进口的几千上万都是普通货色

网友C:
如果只要实时流量用4-20毫安,既需要实时流量又需要累积流量,还是用通讯的多,用PLC做流量累加不如积算仪。
流量计类型选择要看被测介质来定。